把音响调大后的问题

楼主(2011-10-29):
是个2.1的低音炮,康冠的。如果声音小点没什么大的问题。稍微大一点。左边的喇叭就哼哼的响,没有声音了。右边的喇叭正常。再大些声音,结果什么声音都没有。那个低音箱。哼哼的。都发颤,什么声音也没有。那两个卫星箱没有问题。我测过了。找别的音响上测试的。紧急求救!没有思路。没发现什么烧的地方。也没看见电容爆了。郁闷啊。还有两天就出质保了。结果这边出了这么个事情。老郁闷了。!

网友:
如果是三只TDA2030做功放的,有一个NE5532作音调前级的,换了此芯片试试。

网友:
大家帮忙出出注意啊。在此谢过大家了。!

网友:
也可能是滤波电容失效了..但它没爆

网友:
5532的问题

网友:
左边的喇叭音圈线接触不良,应检查!

网友:
再检查音量电位器是否接触良好,若好的话,再检查NE5532的供电12V和TDA 2030双电源供电18V在大音量时是否正常,应啊能找到问题所在,这种电脑音箱在家电中算是小儿科了

网友:
在确定5532和2030外围元件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建议更换5532和2030试试,NE5532和2030总共才不到5元钱的成本

网友:
换掉5532和2030这两个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