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406笔记本清灰后就不亮了

楼主(2011-10-29):
HP CQ40-406笔记本清灰后就不亮了。电流能上到1.8A就一直在1.76A到1.82跳动。但有时候电流能上到2.02A,然后按开关能关掉。正个过程内外屏均不亮。CPU是速龙QL系列的,据说这个CPU爱坏,但是拿到另外一块CQ40集成的板子上能点的亮。这块板子是独显的,怀疑北桥有问题,但是清个灰难道就把北桥烧了?打算明天干北桥试试。不知道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的,下次清灰碰到这个机子得慎重啊

网友:
这个是AMD的北桥?我已经碰到几台用这个北桥的机器电流就这么跳变,干北桥修好的,是不是新一代的“显卡门”又来了。

网友:
祝楼主有好运!你注意看有没有把什么原件搞掉了。

网友:
既然是独显的,你先拿下内存,看电流跳变的一样吗。

网友:
从新接下内存看看  我经常这样的痘是内存没接好的问题

网友:
是AMD的北桥,压住北桥和显卡大概的位置时,有时候电流能上到2.02A,也就能关机,但不亮。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不然就亏大了。

网友:
北桥不太可能,内存可能较大。

网友:
应该是内存的问题吧,多插几次看看

网友:
希望一次性能好,别亏了。

网友:
应该是内存的问题吧,别误干了桥

网友:
清个灰多少钱啊?看来清灰价格不能报低了

网友:
换根内存试试了 。 不行多插拔几次试试

网友:
北桥或者 CPU座子  选择一个

网友:
擦擦内存或者换内存试试吧。清灰搞成了做桥,那不是亏大啦!

网友:
拿个新内存试试,不行再动桥啊

网友:
多半都是显卡挂了。

网友:
换一根内存试试,最好换一个内存插槽。

网友:
不要急着动桥之类的,这样有可能会扩大问题的~~·内存先插拔下

网友:
不要急着动桥之类的,这样有可能会扩大问题的~~·内存先插拔下.不行再动桥啊.你注意看有没有把什么原件搞掉了

网友:
我也觉得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很有可能是NB,好好看嘛,有没有掉件。祝你好运!

网友:
听大家说这个机器的北桥爱坏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楼主可以尝试一下啊

网友:
你运气真好····应该掉小元件了吧··好好检查下吧·

网友:
基本上是北桥问题,加焊一下就好

网友:
遇到好多台了

网友:
大惊小怪的,我这,一台I3有清下灰连待机都没了。。

网友:
清灰有风险,保价须谨慎?

网友:
AMD  QL的U真的是太娇气了,,,动不得啊,,,我现在也有台HP 6535B的机器就是QL64的U,因为当时没有这个U试机就做了桥,还是不行,,现在怀疑这个U有问题啊,,又找不到这个板来试,无从下手,,做维修有时间就是怕碰到这种事..

网友:
这个不好说,LZ最好找一个CPU再试试你的主板,因为我碰到过,AMD的CPU虽坏了。。但有时换一片板还是可以显示,但再开几次或放一两天又不行了。。这只是我以前碰到过,给Lz借鉴一下。

网友:
这机子  问题是很多 只能说你运气太差了吧

网友:
建议楼主慎重,不要随意干桥,多试试,别清灰到最后再赔一板子就不划算了

网友:
北桥的问题哦,前两天刚修过一个

网友:
我上次也碰到同行说清理风扇后就开机不显示了,现好我什么都没动,只是把板子拆出来仔细看了好几遍,才发现同行打螺丝时候把主板打断了4根信号线,呵呵,看2下就赚了200块。

网友:
定了个CPU一直没到,一直观察这个板子的状况,上不上内存,最后电流都是1.73到1.76跳变。还有就是双灯连续闪两下。两下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楼主修好了,分享一下过程。

网友:
电流都上那么高了  不可能是内存的问题吧  我看还是桥片的问题

网友:
内存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你看下屏的排线擦下看看

网友:
看看有没有掉件才是正事    无额定没有掉料就开始BGA吧    以后清灰之前先和客户说好     拆机清灰之后 点不亮不保     售后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看电流内存过了。应该就是北桥了,做下北桥试试,没有什么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