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US M2N68 不触发!

楼主(2011-10-29):
今天修一个ASUS M2N68主板,开始能亮,卡LOGO,去掉硬盘故障依然,然后我将COMS电池放电,新问题来了,再开机不触发啦。。。短接电源绿线强行开机,诊断卡RESET常亮,并且没有字码,CPU无供电,上管和下管的驱动脚均我电压,由于没有线路图,我实在是搞不懂为什么不触发,IO的SB5V正常,短接PWRBTN R1的1脚有跳变,2脚没有跳变。上张我量线路画的图(画的不全),希望有经验的朋友帮忙分析下问题出在哪里?

补充内容 (2011-10-30 23:59):
今天一早,压桥后跑马了。确实是桥的问题。

网友:
你测得 电阻2脚的电压多少?

网友:
这块主板单桥的板,先加焊一下桥。

网友A:
就三个问题,I/O,桥虚焊,桥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三个问题,I/O,桥虚焊,桥坏

请问这款板子是桥开机还是IO开机?

网友B:
楼主,你的图画错了,8712F-S  应该是触发信号送给75脚,72脚输出pwrbtn# 给桥,桥条件满足后 返回slp_s3给8712F-S的71脚  ,从76脚输出pson# 给电源绿线  。

网友B:
你上图说 R1 的2脚触发 没跳边,你仔细看看2脚连接的是什么? 嘿嘿,那是5vsb ,要是会跳变 ,那就出鬼了嘻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图画错了,8712F-S  应该是触发信号送给75脚,72脚输出pwrbtn# 给桥,桥条件满足后 返回slp_s3给 ...

那是我看错啦?可是 R1的2端 怎么没有5V跳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上图说 R1 的2脚触发 没跳边,你仔细看看2脚连接的是什么? 嘿嘿,那是5vsb ,要是会跳变 ,那就出鬼了嘻 ...

你说的对,应该是我量的方向有问题,在R1的 1脚应该还有其他的线路,真正触发的线路,我没跑到

网友B:
根据你跑得R1  R2  我给你画了个草图,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
你图中所说的R1 是psin#的上拉电阻  ,连接触发开关
R2 是pson#的上拉电阻,连接电源绿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跑得R1  R2  我给你画了个草图,你可以参考下。。。。。

非常感谢这样我就明白了,明天量下72 和71 就知道是哪的问题了!

网友:
郁闷,电池放个电居然不触发啦,而且这板子是08年10月17号的,三年刚过,咋跟客户交代啊

网友C:
没过保的板子你也修啊!太不道德了

网友:
换个CPU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过保的板子你也修啊!太不道德了

今天是29号啦,三年零12天,多亏我还没动烙铁,要不跟客户真说不清楚啦

网友:
你测下IO 75脚是否有高底跳变,如果有就是后级问题`不用管前面,按时序修很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是29号啦,三年零12天,多亏我还没动烙铁,要不跟客户真说不清楚啦

N68板子的通病!做BGA

网友:
c68的还 用问?bga上加焊一下肯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的75脚,短接后,应该是 高低高的跳变把?

75   72 都得有跳变才对..

网友F:
放了一下电就这样了  你是不是碰了哪里了 仔细回想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放了一下电就这样了  你是不是碰了哪里了 仔细回想一下

桥的问题,压桥就触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桥的问题,压桥就触发了

哦  找到病根就好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