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I P4I848PM-AL-NS 跑AF 25码 ??

楼主(2011-10-29):
QDI P4I848PM-AL-NS ,按照跑码来说的话。是不过内存。清洗或用聂子刮内存槽都试过。
按照不过内存流程来搞。供电2.6V,时钟有用示波器看有频率。VTT 1.25V    系统总线两个3.3V 用示波器看有波形  前面的一切都正常。。内存换过好多条。。。。。打AD线。。。所有阻值都一样。。。。非常的郁闷。。。
最后连BIOS都刷了还是一样。。。。不上内存的话跑E0。。插上内存就跑AF 25 而且有报警声。。
郁闷之下把北桥给加焊了一遍。结果还是一样。。。涛声依旧。。。。。。。

在这里还需要查什么的吗???

网友:
把网卡卸了试试

网友:
查一下PCI设备是否正常.

网友:
2号说得对,先拆网卡,我想加一句,把声卡也顺便拆了看看,再不行的话就更换北桥。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板给客户取走了。。。我想应该加焊南桥可能会好的。。。。。。。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先拆网卡试试,最后再整南桥

网友:
拆了外设不行就是南桥

网友:
因为档25也是内存的。。。。SPD不正常也会档内存。。。只有电压没有波形也是不正常的。

网友:
短路了没得  看是不是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