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芯片怎么找呢?

楼主(2011-10-29):
如题~ 求解。? 有什么方法吗?
如果遇到一些待机短路的板子 还真不好找啊!
芯片

网友:
不看图纸! 只凭理论!

网友:
一般看电感就能判断个80-90,一般机子待机芯片都会产生3V5V,有写开机才有,有些插上电源就有,两各电感一个3V一个5V都是直接通待机芯片的,机子修多了一看便知,一般像8734A 51120 1631 1632 6227CAZ现在I系列的有DJ=CA DS=CA 等等,

网友:
没有原理图的话 就凭经验了,修多了,大多可以看得出

网友:
万一修到一个无待机的主板 而且没图纸的 怎么看呢? 有什么 方法可以找到吗?

网友:
与3V和5V划通的IC就是系统供电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