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的好坏

楼主(2011-10-29):
   大家好,小弟想问下,现在电源的牌子太多,大家感觉撒牌子好点,我指的电源是一般的电源

网友:
金河田、大水牛、航嘉、长城、多彩都能满足一般使用了,山寨的就不要去碰了。

网友:
高端的就选·台达·高效,之类的。

网友:
大水牛是垃圾,千万别买,技展旗下的另一个品牌迅雷还可以

网友(点评):
迅雷的也垃圾,卖了10个有9个坏,电容全鼓了。

网友:
觉得航嘉,全汉的,还有康舒的比较好些。价格还可以。

网友:
长城还是比较实在的,但是要买到正品才行哦

网友A:
我用的都是台达·高效的。

网友:
就选择长城 航嘉  多彩的就很不错了

网友B:
我基本给大多数客户装机都用的是差不多的杂牌  都两年了  没见出现过什么问题
另外我也维护了很多杂牌电源的机子  基本上电源坏的都很少
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杂牌电源都比主板耐用啊

杂牌电源是不坏,但是用杂牌电源的硬盘,显卡坏得多

网友:
还是长城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基本给大多数客户装机都用的是差不多的杂牌  都两年了  没见出现过什么问题
另外我也维护了很多杂牌电源 ...

老兄的杂牌电源,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都是台达·高效的。

没有怎么听过

网友:
Dell,IBM,HP等国际大品牌台式计算机,服务器都用台达 代工生产的电源。

网友:
高端的就选·台达·高效,之类的。
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兄的杂牌电源,是什么牌子的

上普   蓝盾   鑫宇泉

网友:
建议选择、长城、航嘉!

网友:
个人觉得PC电源的原理和结构都差不多,只要肯用好料,都可以做出好质量的。象Hipro,Liteon,新巨等算是好点的牌子,但若是高端应用的电源,多见Acbel,Magnetek,Artesyn,Astec,Delta,Roal,Lucent等等。

网友:
一般的选二线品牌就行了 高端机选功率大点的就好了

网友:
长城比较实在,但是要买正品才行哦!

网友:
航嘉和长城还不错!

网友:
设计、用料、做工扎实,工作性能稳定就可以了

2楼说的那几个可以,自己去挑选下

网友:
好的电源价格高,我自己使用的都是普通的电源。当然在它还没有坏之前就把电解电容、瓷片电容全换成质量好的,散热风扇也换成双轴承的。

网友:
现在我装机一般主机成本在1500这个档次的我都只给客户装进价55块的额定250W的杂牌电源。。。。

网友:
装机也就电源,机箱有利润,其它价格太透明了
好的用长城,航嘉
不过用技展比较多。

网友:
长城 航嘉的还不错!若高端的就选台达 安钛克 康舒的!做工没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