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植球台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1-10-29):
BGA植球台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新手,刚能进来,希望大师们指点一二

网友:
把刚摆好的芯片放在上面加热呀

网友:
植球用的呗

网友:
没见过,现在好象用的多的也都是钢网来植球

网友:
重置BGA的设备!

网友:
我也是用的钢网 ,像内存的 显卡上的颗粒 ,一般用锡浆 ,不用锡球......个人感觉小芯片还是锡浆好用.....

网友:
没必要用哪个东西吧 ,直接加热得的钢网就行啊

网友:
植球用的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值球是什么意思?

就是把桥取下来,重新植珠然后再用BGA焊台焊上去。。。。注意方向!

网友:
一种给bga封装的芯片植上锡球的辅助工具

网友:
全称是BGA返修站,是给主板南北桥,CPU底座,独立显卡芯片重新的放上锡珠用的机器!
给芯片放锡珠需要钢网,每个芯片都用不同的钢网,同时分0.5,0.6,0.76等锡珠,这三个也是常用的!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

网友:
由于BGA是一种特别的IC ,它的脚要人工植上去之后,才能焊接的,(新的已植好的不算),BGA植株台就是人工焊BGA IC脚的一种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