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后五分钟才能正常使用

楼主(2011-10-29):
进系统后五分钟才能正常使用,硬件没问题
使用

网友:
用ghost恢复系统或重装系统

网友:
刷下BIOS,看风扇是否正常。

网友:
这种电脑要全检才行,硬件低吗?

网友:
我昨天也碰到同样的问题。 系统是重新装的,没有解决。 后来发现他的配置实在是不怎么样 , 呵呵 ! 就没有搞的。

网友:
你看看他的网线是直接连到猫上的还是路由器

网友:
GHOST下系统吧。数据线换了试试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看

网友:
清垃圾,重装系统。

网友:
应该是系统的事 全盘格式化看看

网友:
重装系统,查看开机启动项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

网友(2011-10-31):
开机启动项

网友:
最好详细测试下吧

网友:
需要楼主提供更多信息 那样才能帮你分析

网友:
重装系统试下了

网友:
那是你装的系统不好吧

网友:
手动指定IP地址试试看能不能加快。

网友:
如果是老系统,可能是启动项启动的太多的原因,清理一下会好很多的

网友:
估计是硬盘老化 读数据太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