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一个管子,认识的进来告诉我下,谢谢了!

楼主(2011-10-29):
主板上的一个管子,有谁知道是什么类型的》?NPN  还是PNP或者是不是三极管,,,,(从主板上拿下来三个脚都不通,正发愁用什么代换呢)

网友(点评):
7开头的,像是N沟道的MOS管

网友:
我最讨厌认这个了,上面标的型号和电路图的不一样,型号而且很多

网友:
测下 连接这个管子的三个脚 的焊盘  ,看看哪个脚接地,
我告诉你是NPN 还是PNP  ,
    最好把与管子连接的原件都跑下线路,画出来分析下 ,也许是小芝麻场管呢 。

网友:
一般情况就是三极管,再者主板上基本上都是NPN的,PNP很少。。

网友A:
从主板上找个PCB板上标有K字开头就可以换了。

网友:
三极管的E级接地,C级连结另一个三极管的C级,B级也连着另一个三极管的C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主板上找个PCB板上标有K字开头就可以换了。

能说下是NPN的,还是PNP 的吗??谢谢了

网友:
最简单的测量方法  :  三极管
                             红表笔接B  黑接C  E     无穷大为P     有数据为N
                              MOS管      红接D   黑接S      无穷大为N       有数据为P
    两者相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说下是NPN的,还是PNP 的吗??谢谢了

这个没法判断,因为这东西已经击穿了!这种小管即使换得不对也不会烧什么东西的应该,只是信号放大或者开关作用的……

网友:
大部分是N的。。楼主就把它当成N的吧

网友:
最好是找块一样的板测下先 不过主板上的基本上都是npn的管 pnp的非常少

网友:
你可以看下主板其他位置有一样的没有,有的话可以拆了量下。

网友:
如果你测量的三极管的E 接地 ,那我肯定的告诉你,用的是NPN的  ,PNP管C接地。

网友:
什么机器啊   有没有电路图啊

网友:
告诉大家是什么板子,没准大家也有这块板子就可以告诉你了

网友:
只要是三只脚的,除了1117,1084以外,其它的99%都是npn型的mos管。

网友:
npn型的mos管? npn是三极管,mos是场效应管。

网友:
估计是NPN三极管,E极接地做开关用

网友:
换N的就好了,注意脚位就好了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这个管子不是三极管,是名称为2N7002E/S的小场效应管,N沟道的,,,同时也谢谢大家来帮忙!!!

网友(点评):
楼主根据什么判断是场效应管,根据代码表查到的吗?还是其他什么办法。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5575-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