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寸平板电脑不开机怎么修?

楼主(2011-10-29):
今天接了个7寸平板电脑不开机不知道怎么修?什么反映都没有。还没拆开。没修过哦  请教修过的高手。谢谢

网友:
说的太笼统了

网友:
还没拆开知道怎么修那是神人了,而且还不开机。 不开机那就从电源主板开始查起吧,平板电脑是啥牌子的。

网友(点评):
呵呵你少见多怪。你没见过那种神人呀?? 以前我在中国家电维修网 就见过这样的神人。别人是康佳长虹的售后维修的 只要你报上机型和故障 别人可以告诉你换那个元件就可以解决 还告诉你元件的编号是多少.哈哈神吧?

网友:
偶们也没有修过。
慢慢摸索吧。
修到老,学到老

网友:
今天把不认识的这家伙拆开了,  看来里面也不是很复杂,  先测量充电器进入电压为5V正常 ,  测量电池电压只有2.9V  , 正常应该是3.7V我焊开电源线,测量给电池充电线上有4.2V充电电压应该是正常的 , 现在测量还是2.9V 看来是电池坏了。我马上用维修电源把电压调到4V,上电开机,  呵呵开机画面出现。给大家看看照片。

网友:
今天买了块电池装上好了 收费160元

网友(2016-12-01):
可以这种东西我们一般都不搞,,  赚了多少钱

网友:
直接换个 7寸的很便宜的

网友(2021-03-21):
老铁的每篇帖子都是静心看完,学习,维修界里有你这些大师,还是嘿牛的,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