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 神舟优雅hp530不认硬盘

楼主(2011-10-29):
                一台神舟优雅530笔记本,到手时是硬盘无法识别,   常规思路,首先检查硬盘有没有问题, 把硬盘拆出来接到其它电脑上检测一切正常,还不死心,又拿了块硬盘接到这台电脑上还是无法识别。这下死心了,肯定是笔记本的问题了,因为这个本的硬盘接口到硬盘之间还有一小段转接排线,拿下来目测了一下也没有什么问题,把接口用除锈笔扫扫,故障依旧,这下可以肯定,问题在主板上了,作为只有初级水平的我,首先想到的是可能南桥有问题了嘛,二话没说,拆机,拿出主板来就BGA做南桥。这个本的南桥是82801IBM的,听说爱坏,这下更是给我的自以为是找到了充足的接口,满心欢喜,换了南桥了,一开机,还是老样子,这下有点懵了,心也凉了半截,哎,怎么会不行呢,怎么会这样呢,到底是哪儿的问题呢,网上找资料搜了半天,未果,也没有人提到过这个笔记本有什么故障呀,又搜了一下笔记本不认硬盘哪儿的问题,大多都说南桥的问题,最后看到一个帖子,开始觉得自己错了,忽略了好多问题,我没有去南桥跟硬盘接口直接的连线情况就直接BGA了,实在是有点鲁莽,这下只好从新开始了,开始找图纸,找问题的所在,这个主板是广达代工的。仔细查看,总共20脚, 其中1,2,3,12,13,14,17,20脚为接地端,4,5,6,7脚为+3V HDD1,8,9,10,11为+5V HDD1,15,16,18,19脚为接收发送差分信号端通过电容C422,C424,C426,C419l连接到SB上面 ,我去测量硬盘接口端的第8,9,10,11脚都有5.14V的电压,测量+3V HDD1脚的时候没有电压,以为是这儿出了问题,图纸上显示+3V HDD1,连接了R187,出来的3V电压,然后还连接了C410,C409接地,可是到主板上一看这几个元器件都是空的,也没有压值,只好先不去管它,先看其它地方。然后测量15,6,18,19脚对地阻止无穷大,会不会是这儿出了问题呢,然后就去找相连的部分,连接南桥的那几个电容,在主板的背面找到了,测量C422,C424,C426,C419l,阻值不对,遂找来料板更换后打阻值在300多,开机再次测试,居然搞定了,直接进系统了,心里欢喜呀,

QL6_DV2-DIS 0226.pdf

网友:
现在有两台不同的机子都不认盘,LZ的贴子给我启发了。多谢了。

网友:
原来是交流耦合电容出了问题呀学习了

网友:
新人前来学习,,,感谢楼主的分享。  赞一个。。。

网友:
其实我也是个新人 楼主我想给你个建议:修板子先从小的地方着手最后在向南桥北桥开刀

网友:
给新手顶一下吧,修好板子也不容易,继续努力!

网友:
这下以后这个机子少做南桥了

网友:
呵呵  思路有点盲目哦

网友: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台IMB T20的机不稳定,时不时不认硬盘,回去也要好好查一下电容先,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楼主心细! 我们修游戏机的连图纸都没!经常是事倍功半。摸石头过河。有些换N多元件才修复!

网友:
又学到了一点。没看一个实例都能从中收获诸多,感谢LZ分享

网友(2014-03-22):
谢谢楼主分享,我有台华硕x42的也是不认硬盘测试3和5v供电正常,2对数据线阻值是无穷大,不知道怎么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