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CR23开机不显示,有时掉电重启 ?

楼主(2011-10-29):
一台SONY CR23的笔记本,板号为GD1独显,显卡ATI-M64,接机时,客户说放了一段时间没用,近期开机不亮。接机后通电发现电流跑到1.56-1.65A左右不动了,有时会跑到2A的样子(估计是温度高了),有时会跑到1.56A掉电又自动上电跑到1.56A不动,不报警,不插内存条电流几乎一样,换过显卡也不行,刷BIOS、换CPU还是一样,修过此款机器的分析一下,估计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是不是U没有工作。

网友:
电流太大了吧。CPU供电多大?

网友:
北桥,内唇的工作条件

网友:
这款机器我也没有修过!祝你好运!

网友:
CPU供电ic,,,加焊应该会好~!这个机的通病....

网友:
呵呵,感觉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