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金泰克DDR400 1G内存貌似掉了一个电容,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1-10-29):
金泰克金泰克DDR400 1G内存,右上角 SPD芯片上方掉了一个元件,查看网上图片貌似是一个电容。找不到我这个一模一样的,但是和这个类似:

掉了之后插上电脑,使用一切正常,但是我想还是找个元件焊上去

掉了电容的金泰克内存:

掉了那个元件的部分,我量过了,和那个SPD芯片右侧四个引脚的上面两个引脚相连,如上图可以看到。那么推测这个应该不是内存芯片所谓的去耦电容吧??

于是我找了一条坏的内存,IBM的DDR 266 128MB的,找了一个电容拆下来。拆的那条IBM内存如下图:

看来网上帖子说,内存上这个电容不分正负极,然后我就焊上去了,用万用表测试焊接正常,无短路现象,于是乎安装到了主板上开机。

跟原来的内存混插,开机可以进BIOS,可以识别总内存大小,但是到系统进度条滚动那里就停止了。

单独插上该内存,开机直接不显示任何信息,显示器不输出信号。

所以,我想请问各位高手,这个位置到底是不是掉了一个电容?难道是个电阻??如果是,是不是我可以拆IBM内存上白色颗粒那个?就是最后一张图我拆掉的那个电容的下面一个,是白色的,对着内存芯片中间的那个。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X58
高手。
IC正中间那颗白色的不是0.1μF的,两边的都是
不知道不要乱说,这颗是0.1μF的电容,楼主从另外一条取的电容是正确的
是LED吧,可能不是电容。按上电容原来的电路就不通了压

网友:
不是说掉了之后还使用正常吗,还正常说明是电容,不正常说明是电阻。

网友A:
一般,如果是滤波的可以不装的,,但如果是耦和的,如果掉了是不会正常的,所以我 建议楼主不要上这个电容了,否则 画蛇添足了

网友:
不要在上了

网友B:
是LED吧,可能不是电容。按上电容原来的电路就不通了压

网友C:
楼主不是说可以正常使用吗。 那就没必要再去换了。

网友:
能用就不用加了,不能用的时候在弄啊!

网友D:
开始没换不是正常的吗还是不要换了搞到最后吧主机搞换看不值得

网友E:
使用一切正常,但是我想还是找个元件焊上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画蛇添足了

网友:
我跟你想法一样,感觉掉的是电容。但是从网上看其他型号内存,这个地方像是电容啊,见图一和图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如果是滤波的可以不装的,,但如果是耦和的,如果掉了是不会正常的,所以我 建议楼主不要上这个电容了 ...

呵呵,兄弟建议不要装哈,但是我觉得掉了一个元件,心里不舒服,想把它焊回去。

接在SPD芯片上的,是不是去耦电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LED吧,可能不是电容。按上电容原来的电路就不通了压

是LED吗?我倒是有一条黑金刚的,上面确实有LED,但是不是焊接在SPD芯片上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是说可以正常使用吗。 那就没必要再去换了。

不焊接回去心里不舒服,呵呵。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开始没换不是正常的吗还是不要换了搞到最后吧主机搞换看不值得

只是觉得原来有的元件不在了心里不舒服,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使用一切正常,但是我想还是找个元件焊上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那为啥原厂设计时候有这个元件呢?掉了感觉不爽,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只是觉得原来有的元件不在了心里不舒服,呵呵。

完美主义者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完美主义者

兄弟能帮看看那个是什么吗?不会是个电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能帮看看那个是什么吗?不会是个电阻吧?

应该是个电阻如果是电容的话估计内存天都不会亮

网友G:
补上不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补上不得了

补上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