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见过每次开机都需要清空BIOS信息的电脑吗?

楼主(2011-10-29):
今天有个客户送来一台主机,开始点不亮,修完之后亮了,但是第一次开机没问题,重启或者进入BIOS保存信息后就卡住不再跑码。取下电池放电或者改跳帽清空BIOS信息后,开机正常。
这是一块754的主板···2800+的U,256M*2,80G。
大家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欢迎讨论·····

---------------------------------------—————————-------我是华丽的分割线------------------------------------------------------------------

后来才发现问题所在,在运用排除法后,发现客户的cpu有问题,把客户cpu拿到其他电脑上也会出现此情况,由此肯定是CPU故障。
幸好754的CPU不值钱,换上新U,直接搞定了。可是却挺郁闷的,因为找这个原因花了近半天的时间····
希望大家看到此文,以后涨点经验,不再犯相同的错误。

网友:
AMD的u很容易出问题的。
可以怀疑一下下

网友:
确实经验难得,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外围设置。也有可能会出现。

网友:
经验不错的,这个问题如果不是CPU问题,那又怎么查呢?

网友:
知道啦,谢谢楼主牺牲啦时间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AMD的CPU怪事还真多!以前有个双核3600+花屏的,也差不多试了一个上午,内存 硬盘 主板都换过,最后换的CPU,反正CPU换还方便,如果是AMD的机器,就应该先换CPU试,换下来的CPU也换到别的主板上再试机

网友:
这种问题确是不好找,谁会一开始就怀疑CPU哩

网友:
遇到这样的类似的问题,最后没有解决了,只能拔除电池,然后隔15秒开机,原来CPU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呀,看来我得好好试试了,这可是我心中一直的一块心病呀。。

网友:
這種情況在華碩的板子也常見.....

网友:
这类问题我也遇到过 ,是AMD CPU 引起的,换了CPU就好了 ,还遇到过因特CPU也有这个现象 ,最后是换了IO修好了!

网友:
呵呵,很不错的 经验哈, 谢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的宝贵经验

网友:
经验不错值得分享

网友:
见过,前天还修过一个,是华硕M3N78-CM的主板,刷了BIOS后问题解决。

网友:
这个经验还真是第一次看到啊,不过AMD的CPU真不是一般的烂,容易出问题。

网友:
南桥的问题!

网友:
非常不错的维修经验啊,谢谢楼主分享,AMD的cpu居然能出各种稀奇古怪的毛病啊,看来以后再维修AMD的板子,先换2个cpu试试啊

网友:
AMD 的问题是比较多

网友:
AM2我碰到过,先换主板,好了几天,又出现原故障。再换CPU  才解决。

网友:
多谢LZ奉献精神!

网友:
是啊  AMD的U 和板怪事特别多 我们这里都有一句话了  叫无奇不有AMD

网友:
公司的一台电脑是每次开机BIOS都自动恢复到2006年时的出厂状态,反正一周只用一回的,每次开机先按DEL就是了。

网友A:
CMOS电池没电了,或者RTC电路有问题。

网友:
我感觉是南桥啊,还没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MOS电池没电了,或者RTC电路有问题。

COM电池可以排除,公司有专门的网络管理人员,他已经换过了

网友:
硕泰克的老478遇到过好几片 没解决

网友:
修电脑要是没经验,走的弯路都够你受的。呵呵。

网友:
我遇到过几个   上AMD的U的主板是U坏了    上INTEL的U的主板是南桥坏了

网友:
不语也曾经有过深刻的金钱教训啊!!!
都是AMD的cpu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