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520的显卡驱动怎么打不上去的啊

楼主(2011-10-29):
我接到一个主机装系统   装完后显卡驱动没上  其他都好了  可是我把驱动精灵  驱动人生  鲁大师都用到了就是没能把驱动打上去。。。

网友:
官网下载原版的显卡驱动,试试看,你可以用用IT天空的E驱动,很好用

网友:
你可以手动安装。

网友:
去官网下个驱动试试吧

网友:
看看显卡有没有电容鼓包了。我有一块换了2个好了。

网友:
是个杂牌的显卡吧,刷BIOS可能好用

网友:
什么系统?5系列还没有xp驱动

网友:
http://www.nvidia.cn/object/winxp-285.58-whql-driver-cn.html要不试试这个

网友:
去官网下载驱动,不行去自由天空下载E驱动

网友:
看一下显卡硬件有没有毛病,然后下载个IT天空的E驱动,把现在的驱动卸载了,然后用E驱动装上去!

网友:
不会是笔记本装的XP吧

网友:
假卡吧 据说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