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0A进水维修求助!

楼主(2011-10-29):
今拿到同时机器联想天逸F40A键盘下方进水,上电量的开机键电压17.8V,PL7,PL8无电压出来,下面给往哪里查!谢谢!另外想请教各位为何我下的图纸明明人家是PDF档的,我下下来的时候就变为了PHP格式的,无法打开啊!谢谢指教

网友:
隔离保护了很好修的故障

网友:
各电压的阻抗正常不,再查开机电路啊。楼主。

网友:
一般都是393周围的问题

网友:
电源部分一般都能修复,除个别的。下图纸自己慢慢研究吧

网友:
不能用下载工具下载,用“另存为”

网友:
保户隔离吧

网友:
哪位能提供一下图纸吗F40A3062P的版号的,谢了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待机有了,但是B_插电时猛跳,阻抗是444,哪位有好板帮忙对一下,解决了B+的跳动应该就好了!

网友:
不能用软件下载的 得目标 另存为

网友:
今天把MAX8734A拔了,再量B+还是偏低才6.5V,大家认为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