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FZ15保护隔离求助中

楼主(2011-10-29):
MBX-165 MS91-1-01 R1[1].0 VGN FZ25 PCG-391T.pdf
老师好,现在的情况是这样:PQ25 正常通导,PQ26这里不通过。它的G极上面的信号DC_IN_G1为19V高电平 这个信号连接到PQ20B PQ20B的B极连到PD11 现在是PQ20通导使DC_IN_MOS的电压加到PQ26的G极,使PQ26截止。问题就是出在PD11的1脚和2脚 1脚上面的是AC_OFF_3# 2脚上面的是MAIN_DC_SW_OFF# 现在是测得这两个脚都是低电平 这两个信号:AC_OFF_3
# 和MAIN_SW_OFF#是起什么作用,如何来控制这个保护隔离电路,我是看了半天想不明白,请老师指点一下,谢谢!
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是不是没有上图片,不好观察啊,现在不开机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出现了掉电的故障,正在修。。

网友:
你那不开机的状态,我怎么感觉像是你用的电流表的接口头子中间针没电的那种情况呀。。。

网友:
SONY的机器。没有放电的话。我觉得先放个电试试啊

网友:
SONY本本保护隔离和仁宝的有点相似,都有主供电短路检查电路,一般用手摸一下那个热敏电阻PR36,如果烫手,说明主供电有问题
这是我发的一个贴子,你可能看一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37935-1-1.html
这是无力思绪 有关SONY本本保护隔离的贴子,你可以参考一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3936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