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寸液晶显示器图像上下抖动

楼主(2011-10-29):
有台47寸的液晶屏,刚开机图像有麻,过一会儿清晰,最主要的是有时图像上下跳动,有时图像静止,有时闪烁,象CRT那场频跳动一样,是哪块板有问题急求

网友:
我的差不多,期待高手

网友:
屏线或者是高压板,还有高压板那块是不是爆电容了

网友:
灯管的问题吧

网友:
你看看高压吧!

网友:
屏线问题,换一条试试

网友:
俺们店里的台式机用的就是笔记本拆下来的屏,以前也是一个劲的抖啊抖啊的,后来装系统的时候把屏显重新接了一下就再也没出过这种现象。。楼主的显示器应该也是一样的病因吧!!!!

网友:
一般都是电容问题

网友:
虚焊了,我修过

网友:
就是屏线或虚焊了。。。仔细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