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ad2-e主板怪现象

楼主(2011-10-30):
华硕p5ad2-e主板开机诊断卡跑----,无复位...全板无复位,我上真cpu的供电0.97,可是775假负载上可以测到1.2v的核心电压.还有两个怀怀疑的地方看图

网友:
CPU供电偏低,查CPU电源管理芯片和驱动管的工作条件和其周围的电容电阻,再不行换个驱动管试试.

网友A:
查一下VCCA 2.5V 正常不?

网友:
这个鸟板子CPU供电  就算就好了  也是非常烫

网友(点评):
这个板子貌似设计就这样,旁边都发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VCCA 2.5V 正常不?

这个ACCA 2.5V 是什么东西?

网友:
楼主先把你怀疑的地方换掉看看

网友:
是不是有个APW7120的芯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ACCA 2.5V 是什么东西?

如圖可以量到2.5V
那就是VCCA 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