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5V,进水维修记!

楼主(2011-10-30):
华硕F5V进水,二修机。SIS968南桥。上电,无待机5V,3V。5V,3V由PS51020产生,测51020工作条件,19V供电正常,22脚VREG5,有线性5V输出。9、10脚。ENBL,无高电平。 此信号由EC8511TE的48脚产生VSUS-ON经过R3002得到,测R3002,0欧的电阻开路,更换后,测48脚,仍无高电平。怀疑EC未正常工作,测EC45脚无,3.3V,从旁边电容飞线到45脚,3.3V正常,48脚高电平产生,PS51020正常工作。待机产生,自动上电,电流0.63A左右,按开关,有关机动作,然后再自动跳到0.63A。分析此机开机电路,要不是EC不良产生误开机动作,要不就是南桥不良了,先易后难,先换EC,故障一样,换南桥,OK亮机。进系统,晕,找不到声卡,测供电5V,3.3V正常,此机声卡为ALC660,代换此芯片故障依旧。找不到硬件,开始分析,是不是与南桥的通讯不正常,查图纸,与南桥通讯的是4根数据线,RST,CLK,SDOUT,SYNC 经过 后,分别送到内置猫和声卡,测得R2117,0欧,开路,更换后。进系统,声卡OK。此机修复。 附上点位图电路图

网友:
电路图: F5V

网友:
看没人顶我顶一个 楼主不会扣我分吧

网友:
唉!!!其实想想,这板子也没什么修头,一块板,TAOBAO,才300多块。维修没意思了,浪费我一晚上的功夫!!

网友:
没办法 ,又把握修好的 谁会想着换版啊

网友:
小毛病才能赚大钱, 大毛病 还修毛 直接换, 累了大半天 还不如换个电容赚的多呢 !!!!

网友:
测得R2117,0欧,开路,更换后。进系统,声卡OK。此机修
是0欧电阻吧,我这个本IT8752的EC问题差不多还在开夜工呢!

网友:
进水机器这么爱开路的哦。。。还好桥没进水

网友:
进液就怕断线~~~~这个查起来麻烦,最怕腐蚀到PCB板层

网友:
高高,实在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