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杂牌液晶闪屏的修复过程

楼主(2011-10-30):
     今天修到一台杂牌的液晶闪屏,测量其外置电源11.8V,一般正常!拆机,拆开机壳目测元件没有什么异常,马上联想到这故障一般为高压部份的问题,于是用恒流电源测试了一下,该机为四灯的液晶屏,用单灯高压条点灯,发现上边两灯一灯不亮,一灯己变红为老化,下边两灯正常,更换灯管后,一般情况下是正常的,但是一接回原电源,嘿!还是闪屏,用万用表测量一下通用驱动板的DC座,11.8V-9V的跳变,拔开电源测量其插头11.8V稳定不变,故判断此故障在电源的初级,根据经验此故障为电容鼓包或漏液,拆开外壳检查其外观,很明显,一拆开就看到,50V 47UF的电容鼓漏液,更换其故障排除!

网友:
请问你的是光闪还是图像抖动呢?

网友:
要上图啊,这样有说服力

网友:
先看电容呀

网友:
看上去和简单,实际难啊

网友:
郁闷额,液晶显示器拆开看首先都要看电容鼓包没有,

网友:
大家所说的图,我也想上传的,但是客户在看着,所以没办法拍了,机器顾客,己经拿走了,至于5楼所说的,鼓包一看就知道,但是如果没有鼓包的情况下呢?你知道这样的故障在那里了吗?以前我也修到过一个这样的外置电源,也是谐振电容的问题的!那电容就没有鼓包的!

网友:
有些电容是底下放炮看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