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F233R触发跑0.2A,求个图纸

楼主(2011-10-30):
神舟天运F233R待机电流为0.056A,待机电压有5V,触发后跑0.2A,CPU无供电,供电IC为MAX8770,8pin有20V供电,38 pin控制脚3.3V,11pin无基准电压输出,换过MAX8770无果,还是无CPU供电,触发后测试待机3v和5V的电感,待机5V的电感有5V,待机电感的3V只有1.7V。感觉触发后待机的电压不够,于是更换待机电源芯片ISL6227,再次触发跟原来一样。为何会出现此情况?在此向各位大侠指点下?最好能上图纸。先谢了!

网友:
我有F233T,SIS芯片组,独显,!CPU供电为 ISL6262

网友:
没有,慢慢整个,

网友:
查3V的反馈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测一下3v的对地阻止正常吗  是不是3v的后级有短路或是3v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