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不触发

楼主(2011-10-30):
D620待机有0.01,3VALW,5VALW都有当按下开关键时EC有输出SUS_ON信号3.3V,但过了3秒钟后SUS_ON信号又变成0V了,
请问高手们我应该怎么修
不触发

网友:
再说明点MAX8734和EC我都换过了(换了两个)

网友:
待机电压不对,查8734外围线性电压电路

网友:
待机电压错误了,

网友:
LID信号有没有微短

网友:
待机要多少才是正常

网友:
LID是什么信号来的

网友:
继续查查SUS_ON的负载

网友:
SUS_ON变成0V,查EC发出SUS_on的条件,EC的供电,时钟,复位,LID等

网友:
查外围电路 可能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