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dv6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1-10-30):
今天收了台dv6 amd,故障现象是不触发。同事把机器拆了,也到点下班了,他就走了。我觉得没事做,就拿起dv6的主板研究看看.(报了笔记本维修远程都快1个多月了,看双喜老师的电脑桌面和在耳麦里听老师的讲解一个多月,觉得有点悟道了,就抱着试试的心态 动手了). 插适配器 待机电流0.01-0.00 跳变了一下停在了0.00. 拿万用表测了下主板上的大电感,都没有电压. 再打了下对地阻值 都没有发现短路,没想那么多,去找个图纸先,一搜就搜到了,在论坛里花了我10分下载分(后来发现这个图纸我已经有了).打开图,找到3 5v 供电那页 找到PQ58 测了下 5.6.7.8 脚 2.9v 1.2.3 脚 0v 4脚 也 0v. 5.6.7.8 脚只有2.9v 是不正常的,5.6.7.8脚的电压是 +vin 过来的 ,+vin 是公共点过来的电压 应该和适配器的电压差不多的.既然是+vin 有问题,就找+vin 的出处看看,搜+vin 找到公共点的+vin
   +pwrsrc经过 pr61 就是+vin了. +vin 只有2.9v 测pq45 这个管子的4 脚有18.3v,1脚 4.8v ,3脚 2.9v,这个是n 沟道的管子导通条件是 G 大于 D,1脚大于 4脚。但是现在G 只有 4.8v 管子没有完全导通,所以 3脚 只有 2.9v (个人理解). 发现是G 导通电压不够,那就看看G的电压 是哪里来的,看了下 G级的电压上有2个信号1. acok_in  2. +vh28. 搜了下 acok_in 什么都没有搜到 就这里一处(有点不明白),不管他 找+vh28 因为他才是关键。搜了一下+vh28,这个信号去的地方有3处,有2处都是没有用料的(在这2处没用料里,有一处电路也是升压的,这个主板采用了下面这个电路作为升压)。到了 这个管子是一个升压的芯片. 马上就查 pu13的工作条件 一侧马上发现 vin 1脚的电压只有4.9v, 测+vad2 有18v, 明显+vad2的电压经过电阻被拉低了 ,觉得是 PU13 坏了,从别的主板上拆了一个 换上,再测 PU13 的1脚 有18v了 8脚有 27v了。 +vin 的电压也正常了,就装上cpu 显卡 北桥的散热片 (别的机器我都不用装散热片,听别人说这种amd 的北桥 很容易过热烧坏)。 就测机了 ,按开关电流马上跑动 插显示屏亮了。来几张实物图 PU13在主板上的位置 这次维修这个简单的升压问题 纯属侥幸,本人还是菜鸟级别,写错得地方老鸟看到了 纠正一下 写的不好不要见笑.附上图纸和点位图 赚点分先

网友:
不错,不错,修供电,比修信号强多了,LZ强大呀,远程一个月就会动手修笔记本电脑了,您是之前干这行的吗?

网友:
远程学习还是有用的啊!

网友:
半年前 一窍不通 报了 2期远程 慢慢的现在能修一点简单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