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检测卡代码22

楼主(2011-10-30):
朋友的台式机,945集成显卡的板子,开机不显示,用检测卡已测试,代码从C1跑到26,最后停在22 上,没有输出显示信号,哪位高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集成显卡坏了

网友:
没插独立的试试吗

网友:
应该是显卡坏了 吧。

网友:
插独立看亮得了不

网友:
复位下能不能亮机?

网友:
楼上说的是,估计是显卡坏了。

网友:
那你把诊断卡取了看点得亮不,如果点不亮,就只能加独显了

网友:
这个好像应该是桥开焊

网友:
26过了应该是显卡没过了 集显看北桥 独显换显卡。 集显要注意VGA线路

网友:
应该是显示没过,因为显卡集成在北桥,所以是北桥坏了

网友:
多谢朋友的帮忙回帖,问题解决了,内存坏了

网友:
在BIOS中把集显屏蔽了 上独显

网友:
先刷下BIOS,不行加焊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