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3 852d 加焊显卡 求技术!

楼主(2011-10-30):
因为俺做维修并不是很专业,还在学习中。但小县城里确实还有不少的显卡需要修。买台BGA太贵了目前还承受不了。又想加焊显卡,所以瞄上了853 昨天在论坛搜索了一些相关帖子。基本帮助不是很大。各位大大都在使用BGA 或自制的土炮。我尝试用 安泰信852D热风枪加焊,温度低点吧,没过两天就又出问题了,温度高了结果GPU挂了!怎一个“惨”字了得!还有就是买哪一种好点呢?安泰信的那种小风口还是高迪的那种发热砖的?如果买高迪的那种是不是可以用来干内存插槽啊!还望指点一二才好!
安泰信的853a 出风口比较小!

特点
●加热迅速,只需10秒可达350℃;
●内置温度传感器,输出温度稳定;
●冷热风选择,可预热及冷却芯片;
●配合AT拆焊台使用,处理BGA及其它片状IC;
●适用于电子、电器、通讯、维修等PCB板的预热、加温及元件的拆焊;
●外型小巧精密,携带特别方便;
●自动控温功能,长时间持续工作,机器性能不受影响,面板温度不会超过标准!
技术参数

输入电压 220VAC±10%,50Hz-60Hz
温度范围 100℃-350℃
风量范围 0.18m3/min
输出功率 540W

1.电源开关
2.加热开关
3.温度调节钮
4.加温指示灯
5.支撑板
6.出风口

操作说明
1.将需加工的PCB板元器件置于风口中央。
2.根据元件的大小、线路板厚薄,PCB板上锡的熔点,设定温度。
注意:温度设定非常重要,要掌握好,否则容易造成PCB的损害,温度不宜过高,否则会使PCB变形,严重的会烧焦,反之,温度过低,会使元件取不下来。
3.上电,打开电源开关及加热开关,温度上升并快速达到恒定,当元件脚锡点熔融时,将元件移除。
注意:因PCB板上的各元件的引脚锡点都处于熔点附近,此时不要立即将PCB板移开,应先将加热开关关闭,机器吹冷风,待PCB板上的温度降至常温。

注意事项
小心高温操作,切勿在易燃气体、纸张或其他易燃物品附近使用本机,机器使用时出风口热气十分炎热,有可能烧伤人体,切勿触摸出风口或以热气直喷体肤。

技术参数

输入电压 220VAC±10%,50Hz-60Hz
温度范围 100℃-350℃
风量范围 0.18m3/min
输出功率 540W

高迪的853 加热面积比较大。带数码显示!实际淘宝价格在260左右!

品牌:高迪
型号:853预热台
额定电压:AC220V 50Hz
最大功率:605W
发热类型:远红外发热盘
温度范围:100℃-500℃
外形尺寸:221*251*112(mm)
高迪系列产品GORDAK 853,防静电.宽温度范围设计拆焊系统,高精度智能控温电路,简单的操作方式,本系统预热采用大功率120mm*120mm远红外发热体,加温迅速,特性极佳.独到的隔热设计,机壳温升较低,使得系统的温度范围可大幅提高等优越性能!可拆可焊,更适合处理大面积BGA和电脑主板扩展槽的拆卸与安装!

目前是打算用来加焊显卡GPU的!是台式机的啊!闲的时候也打算研究一下内存!穷人啊!万望高手给予指点啊?!小弟在此先谢过!

如果有用过的分享一下使用的方法及心得呗!

网友:
目前我也使用853A, 效果也尚可....
用在拆主板無鉛元件, 用在當作輔助加熱.
效果不錯, 但沒有用在GPU上.....

网友:
这个效果不行,我用过,加焊显卡成功率不高。

网友:
看这设备,我不好说! 因为没有用过就没法说啊 !

网友:
大哥你在做广告吧???

网友(点评):
做个头啊!连个连接都没有!这也算啊!

网友:
853a没用过,一直用白光882直接干。不过我个人认为882+高迪的发热砖效果应该不错

网友(点评):
能说一下您是怎么操作的么?很想知道!

网友:
早几天打算出手安泰信835,市面缺货。

网友:
还不如买个锡炉用途还大些

网友:
就是PCB板下面用发热砖加热,可以防止板子变形,并能增强焊接效果。上面用白光882大口径风枪加热,白光价格在千元左右,旋转柔和风,不易吹坏芯片,熟练后效果绝对比普通的BGA返修台好。

网友:
这个不如自己做一个下加热..

网友:
我用高迪853的,做BGA不行,主板很容易变形,加热也不均匀,一边珠子化了,一边还没动静。白白浪费钱。

网友:
我这两天也正想弄一个。很多主板的北桥,都是有心无力啊。压上就能亮,虽然有风筒没有下加热,一动就会10片有9片变型的。也就有了9片尸体,上面那两个都看了不理想。加热面太小,而且温度应该是徐徐加上去的。这种你得用手一点点的加,而且很不准吧。一下加到250多度,10t秒就上去了。也受不了啊。你另一只手再拿个风枪什么的。不顺手。一激动一动桥,连锡的机率就大了。网上有1500左右的BGA 做显卡。没问题,做北桥那就不敢说了。温度曲线要是不行。不爆桥,也会鼓包,最怕变型。所以说可不狠心一下来个CF260  280什么的也不错,4000肯定下来了。  这两天正准备。这是我的见意。

网友:
还是bga返修台比较好,现在有的也不贵呀,一般稍微好点的也只要7000-8000左右,一般的只要3000-4000也可以买到

网友:
还不是却银两啊!

网友(点评):
说道俺心窝子里去了 泪奔中。。。。。。

网友:
不知道好用吗

网友:
没有付出就没有 回报啊

网友:
853a做芯片植球不错,至于853嘛实际上你自己做个也就100左右,连线淘宝的老板都会教你

网友(点评):
有没有商家推荐,或者给个搜索关键词?

网友:
是你的下加热的温度不够吧?

网友:
BGA台国产的就没进口的好 我用过国产和进口  进口的好的很多,那东西一分钱一份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