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CPU代换问题求助

楼主(2011-10-30):
HP 6535B 怀疑CPU坏,型号是:AMQL66DAM22GG,用V3000上的TMDTL52HAAX5CT代换,发现电流比原来小,但仍不亮,在此向大家请教,这个CPU能代换6535B的吗?

网友:
on 不能换的 要用QL开头的

网友: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
对  要用QL开头的

网友:
不知道后面那种CPU能用哪种代换

网友:
AMD的CPU真蛋疼,通用性差,查个主频和缓存都是个问题。

网友:
据说有一种通用的CPU,不知大家用过没有。QL的真他妈容易坏

网友:
换不起,   QL的可以和RM系列的换

网友:
学习了
TMD的用什么代换呢?

网友:
rm72可以,上次就是CPU坏了,时亮时不亮,搞得我换主板,搞死我啦

网友:
是不是看200几啊

网友:
可以用RM Zm开头的CPU代替

网友:
用QL 开头的 换

网友:
这个还真的不知道啊

网友:
有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

网友:
不行的,不知哪种耐用

网友:
去淘宝搜索坏了的CPU型号然后跟卖CPU的商家问就行了。建议换了之后把风扇改一直转。

网友:
这个AMD的东东还真不好弄,有时真是蛋疼啊,楼上那位兄弟换主板真是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