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关键测试点的频率以及电压值

楼主(2011-10-30):
关键测试点的频率以及电压值!!!
可POWER ON 时 先量测基本电压 各项CLK 基本之RESET
1.基本电压含:
VCC3: 3.3V
VTT: 1.5V
VCC25: 2.5V
VCC333: 3.3V
VCC: 5V
VCORE: CPU之工作电压(是CPU OR 电压治具而定)
POWER_OK OR POWER_GOOD: 3.3V
CPU 之参考电压: EX: VGTL:1V
可POWER ON 时 先量测基本电压 VIA SOCKET462 系列
2.各个RST含:
PCIRST : 由HI准位到LOW准位 (5V or 3V)
AGPRST : 由HI准位到LOW准位 (5V or 3V)
CPURST:可分 (1)586 : 由LOW准位到HI准位 (3V)
(2)686 : 由HI准位到LOW准位 (1.5V)
(3)Socket 462系列: 由HI准位到LOW准位 (1.7V)
(4)Socket 478 系列: 由HI准位到LOW准位(1.5V)
CRESET : 由HI准位到LOW准位 ( 3.3V)
RST_BT : 由HI准位到LOW准位 (3V)
IDE_RST : 由HI准位到LOW准位 (5V)
3.各项CLK含:
(1)ISA: 14.318MHz(OSC 由CLKGEN来)
8MHz(BCLK 由南桥产生)
(2)PCI: 33MHz
(3)AGP: 1X: 33MHz
2X: 66MHz
4X: 133MHz(UAGP 有132PIN)
(4)DIMM: 66MHz ,100MHz ,133MHz.
(5)DDR: 100MHz,133MHz,166MHz,200MHz.
(6)CPU: 66MHz,100MHz ,133MHz.
(7)北桥: 66MHz,100MHz,133MHz,200MHz.
(8)南桥: 14.318MHz.
48MHz.
33MHz.
(9)I/O: 48MHz or 24MHz
INTEL 478 系列:
(1)PCI: 33MHz
(2)AGP: 4X: 133MHz(UAGP 有132PIN)
(3)DIMM: 100MHz,133MHz
(4)CPU: 100MHz,133MHz
(5)北桥: 66MHz ,100MHz ,133MHz
(5)南桥: 14.318MHz
48MHz
33MHz
66MHz
(6)LPC I/O: 33MHz,24MHz,48MHz.
*以上皆正常后 才上CPU AND DIMM 测试 是否开机
Socket 462 系列:
(1)PCI: 33MHz
(2)AGP: 4X: 133MHz(UAGP 有132PIN)
(3)DIMM: 100MHz or 133MHz
(4)DDR: 100MHz,133MHz,166MHz,200MHz.
(5)CPU: 100MHz or 133MHz
(6)北桥: 100MHz or 133MHz
(7)南桥: 14.318MHz
48MHz
33MHz
66MHz
(8)LPC I/O: 33MHz AND 24MHz
*以上皆正常后 才上CPU AND DIMM 测试 是否开机
信号掌握了,修P4的板子就很好修了,从P3到P4的信号变化并不是很大。。。

主板各芯片功能简介
1、北桥:负责内存和CPU之间的通信,同时也是CPU与PCI之间的桥梁,有些主板还集成显卡。其作用主要负责主板上所有高速运行的设备。其内部包括系统前端总线控制器、内存总线控制器、AGP总线控制器、PCI总线控制器等,其中CPU到北桥之间的信号线称为系统前端总线,它是主板上速度最快的总线,速度为CPU的外频。
2、南桥:主要负责外部设备的管理,管理硬盘、光驱、IDE口、连接I/O芯片,对于某些高档主板它还是K/B控制器,也是PCI与ISA总线之间的桥梁,还集成DMA控制器。其内部包括ISA总线控制器、IDE接口控制器、DMA控制器通用串行、USB接口控制器、PCI接口控制器、电源管理系统、复位系统、CMOS芯片(586及以上的南桥)、1394控制器。主板上只有显卡控制器在北桥(有些集成在北桥),其他一切基层外设都放在南桥,开机、复位电路99%集成在南桥里。
3、I/O芯片:其作用直接管理控制串并口、FDD接口、IRC接口、K/M(键盘/鼠标)接口。此芯片受控于南桥,它与主板的D(数据)总线和C(控制)总线相连。
4、串口芯片:其作用是负责两串口一对一的关系,此芯片具有A/D和D/A转换功能。直接受控于I/O芯片,没有I/O的则集成在南桥中。
5、BIOS芯片:BIOS芯片中的程序是一组面向硬件的最底层,最基本的程序,为计算机提供最直接的硬件控制功能,存储固化的自检程序。并被固化在ROM中,因此也叫Firmware。其功能有开机加电自检、系统启动自举、系统参数设置、基本I/O中断服务。BIOS是主板的灵魂是硬件到软件之间的桥梁。
6、晶振:功能是通过晶振本身的振荡产生脉冲信号,为时钟芯片提供脉冲信号。作用是负责输出主板上所有主芯片和所有总线在工作时所必须的时钟信号和工作频率。其大小有主板频率的高低决定。
7、时钟芯片:与14.318MHZ的晶振连接在一起,为主板的所有元器件提供时钟信号。
8、实时时钟晶振:位于主板南桥旁的一圆柱形晶振,起作用为所有内部电源管理系统提供32.768MHZ的工作频率。
9、监控芯片:主要监测CPU的温度、风扇的转速和CPU的工作电压,以及BIOS设置信息等。由南桥管理,若主板上无此芯片一般集成在南桥中。
10、声卡解码芯片:旁边有晶振,一般是24.5主要负责高频信号的输入与输出,此芯片具有A/D,D/A的功能转换,其受控于南桥

网友:
感谢分享。
楼主是转来的吧

网友:
绝对的转来的!但是找的到也是一种才能啊!

网友:
不管人家是不是转来的,能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就不错,我喜欢

网友:
哈哈,谢谢楼主,找了很久,精点,收起了。

网友:
站着说话的人.

网友:
详细解释一下吧,这些有的看不明白。。。。。

网友(2012-04-18):
看过,明白了点!

网友(2012-05-23):
是些撒子哟。。。根本杂得很

网友(2016-07-17):
转得很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