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表是欧姆档才会响,可是别人说测对地阻值要打到二极管档,而且欧姆档和二极管档

楼主(2011-10-30):
我的电表是欧姆档才会响,可是别人说测对地阻值要打到二极管档,而且欧姆档和二极管档所测的阻值还都不一样,你们是怎么测的??

网友(点评):
不同的表是不一样的,,要根据自己的表来使用,,

网友:
有的表欧姆也会响,一般范围是50欧姆以下的都响,至于看阻值的话二极管档是千位的,也就是打出来的值是0.000,比如0.011那就打的是11欧姆的阻值,而欧姆档的话很容易看吧?

网友(点评):
二极管档是测压降的,不是测阻值的。

网友:
主板打阻要用二极管档,红笔接地。

你那个会响的欧姆档是测短路的通断蜂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