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1-10-30):
   一老板的朋友拿一机子过来T43的,说是要把机子归还公司的时候坏了,我拿了测试一下待机都没有,测U28 32脚按开关有电压跳变。说明VCC3SW已经产生,在测U61 52脚已经发出-PWRSHUTDOWN,那就看看U28有没有发出M1 ON 开启信号,已经有了,那看来要去看看MAX1901E 的状况了,21,20,22都有了。7脚REF2V也正常,当测到4脚的时候为2V,偏小了,应该为3.3才可以。直接换M1_ON到VCC5M_ON转换电阻R866,换完之后涛声依旧,想想难到是1901把这电压给拉低了。先不管在测测,当表笔戳到14脚DH5 Q16的G级驱动脚的时候电流出来,哈哈,看来是1901虚焊了。把四角全部加焊了,待机有了,按开关也可加电了,机子也显了,刚好是下班时间,机子就没装等明天过来在装,到了第二天准备装机,装前习惯性先加加电免得不行等下白装,插上电源头,按开关,电流一下变成0,以为自己没把键盘装吧,重新在接下,还是0.05的电流按下就变0,郁闷!昨天还可以今天这么就不行了。在插电源头又有待机。看来是哪里短路,芯片保护了。用刷子把整板刷一下,看看是不是哪里连了导电体把主板弄短了,刷了以后无果。这下要好好看看,应该是5V ,3V产生芯片1901E那里有问题,用示波器看1901 27脚瞬间有波形,23脚一直为高,看来是这里后级有短路,应该是过压或过流保护了吧,最后换了,电容C216,C214以后才好了。简单小问题维修请大虾们不要见笑哦。

网友:
这个问题,修得多了,

网友:
很多板子都有这个毛病,我修的联想多款都这毛病。

网友:
我修本一般都靠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