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上网本 NB200 很奇怪啊

楼主(2011-10-30):
有的时候可以开机 有的时候开机就报错一直出现数字很多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网友:
说具体点卅,  这样谁知道是什么问题哦,

网友:
如果能开机是否可以先检测一直温度是否正常

网友:
故障描述太简单。无法帮助到你

网友:
你要把报错的代码或英文发上来啊

网友:
最好说明白点。。。。。

网友:
怎么说呢 说不清楚的

网友:
报的什么错嘛,这机器修到过几台都是南桥坏,GBM的

网友:
南桥坏了 我现在还放在那 OK 我现在做做看

网友:
刷BIOS吧,我碰到这本本第一就是BIOS

网友:
是不是蓝屏然后显示数字?检测下硬盘

网友:
手上还有一块N200卡LOG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