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MX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

楼主(2011-10-30):
是这样的,机子现象是不亮机。
客户第一次拿着机子过来修的时候,当时是清空了cmos就亮机了,连续使用了2个多钟头没事就让客户交钱走人.
没等钱花出去呢!第二天他又来了,一样的现象、一样的解决方法、经测试没问题。再次让客户带机走人。可是没想到......
第三天他又来了,还是一样的现象,这回我让他把机子留下,经过不停的研究,发现这机子只要断电超过3小时,就不亮机。
检查了cmos电池,电压3伏左右,加电查南桥工作条件也正常,可就是不亮机(除非你放电)。。崩溃中,望高人打救啊...

网友(点评):
南桥受潮的多,

网友:
电源绿接上万用表,试机,故障出现时,查开机电路,有可能电容轻微漏电

网友:
32.768 谐振电容  南桥

网友:
先把桥加焊再试试···

网友:
首先排除外设,电源有没有换一个试试啊

网友A:
不开机的时候测下5VSB还有哇?换下电源再试下,感觉像是电源故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开机的时候测下5VSB还有哇?换下电源再试下,感觉像是电源故障吧。

可是只要cmos放下电就又可以了啊

网友:
那先刷下BIOS

网友:
这个现象跟bios有关?好的,我先刷下试试.

网友:
我郑重宣布一下,这片板子我已经放弃啦.顶不住啦..多谢各位给的意见啊.

网友:
换换32。768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