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主板、显示卡、电源,如何知道某部件短路?

楼主(2011-10-30):
维修主板、显示卡、电源,如何知道某部件短路?

网友:
用万用表 秒杀一切故障

网友:
要知道什么地方是什么电压才行,得打好基础

网友:
哪是地,哪是电源,才行,然后打对地阻值。

网友:
直接测对地阻值咯

网友:
先从基础开始学吧小小白也有变大师的一天

网友:
想搜索些基础来学习,老搜索不到,例如数字万能能表,检测配件。

网友:
维修这行,路很苦的,结果却不尽人意利润太低,劝不要学了

网友:
用二极管档测试看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啊!这应该是最基本的吧!

网友:
先要知道单个元器件的测量方法,再结合电路图

网友:
万用表 对地阻值   但我想你还是要去迅维学习下

网友:
想去学习,但没有时间,要上班。周一到周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