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戴尔品牌机主板,反复重启故障,求思路。。。谢谢!

楼主(2011-10-30):
现在手里有着么两块主板,DELL品牌机945的板子,两块一样,刚开来时一块是好的,一块故障是不触发,测量开关针,和复位针电压都不正常,偏低,然后在开关针跑线路,稀里糊涂跑到一个给USB供电的一个管子(应该是和开关针式一路吧,),发现电压不对,应该是5V,是由一个三极管给的,由紫5V提供,于是直接从三极管的E级飞线到场馆D级,5V有了,点开机正常。。。但问题来了,装上CPU开机2秒就关机,重启,反复也。。。。测量CPU电压1.2V(奔腾D的U),于是把那块好板子装上U,结果悲剧了,故障一样反复重启,但是我没动那块啊,这是开始拿那块对比着测量,跑线,没动过一阻一容!怀疑是I\O问题(IT8712F-S的)但是手里没有,跟内存有关系吗?测试时用一条内存,但是不上内存情况也是一样,麻烦各位,球思路。。。

网友:
我权你看开点吧品牌机的板子最难修了除了通病

网友:
LZ你最好上个图

网友:
上图 你想看那里  呵呵

网友:
开关到什么SUB  那个管子 最好换掉吧

网友:
是要点治标不治本.....可反复重启又是怎么一回事? 那块板子是好的啊。。。。哎34

网友:
CPU座常坏

网友A:
修板子最好别 飞线改电路借电压。........
没电压产生肯定是有故障了
你飞线,虽然电压好了
故障 照样没排除

网友:
是不是哪里保护了啊?反正775的CPU座爱虚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板子最好别 飞线改电路借电压。........
没电压产生肯定是有故障了
你飞线,虽然电压好了

恩  受教了

网友:
问题已解决。内存问题,真是造孽啊,呵呵。主要是开始换过两条没用,而且不上内存情况也是一样,所以觉得不是内存问题。可是那块好的真的没动过什么,所以不敢有太大的动作,今天把两块板子用酒精好好的洗了个澡,然后换了一条内存,跑过,亮机!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哦,内存有这样的故障表现,下次遇到可以排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