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电源问题

楼主(2011-10-30):
紫5v 绿5v都有
短接绿5v后有吱吱的声音---不是连续的 就响一下
短接后测各电压都正常 就是不开机   求解!!!

网友:
PG信号线有没有电压呀!没有的话不能开机,其它电压正常。。。

网友:
换高压滤波大电容吧

网友:
pg信号正常

网友:
空载也开不了吗?

网友:
大电解正常否?功率管基极的小电解最好换新的。

网友:
是不是电容有问题呢

网友:
先带假负载试一下各组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各组电压正常说明电源是好的,害羞什么

网友:
难道就单单是电源问题吗

网友:
可能是带不起负载吧。

网友:
你们真复杂 难道不知道换电源

网友:
以前修过一个金河田的ATX-310WB,也是开不了机去到进度条那就停住不动,后来换了二只250V330UF、一只16V2200UF电解、还有辅助变压器后的10V1000UF,再把7500B和LM339中间的电位器调了下电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