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V星945GCM5 V2主板不通电

楼主(2011-10-30):
经查南桥待机电压和阻止都正常,晶针和谐振电容也好的,V星专用芯片MS-7G也是没问题的,IO也肯定也好的 试过了

开关针有3.3V的电压,当查到IOF71882FG的时候,这个IO的83脚应当和电源的14脚是想通的,可我用万用表一脚接83脚另一脚接14脚量不通, 14脚出来的电压是5V,到了IO83脚就变成了3.3V了,还有就是开关针的一脚应该是和IO80脚通这的 ,可我量了也不通,这两条线是不是断线了
郁闷
我用其他好板量了IO的83脚都和电源的14脚通着的,开关的一脚和IO80脚通着的

网友:
到了IO83脚是3.3V,被拉低了,跑下线路,看电源14脚还去了哪些地方

网友:
没明白你发这个帖子的意义是什么。。。认为有短路的就查。。。。I/O到开关针不一定是直通有可能经过电阻之类的原件,不通狠正常,可以直接看I/O有没有跳变就可以了

网友:
既然io的83脚与电源的14脚没有通,那么可能是经过这部分的元器件出现问题了,查到是哪个元器件出问题,换掉,至于你所说的开关针与io没有通,这我想很正常,因为他中间可能经过电阻或电容等元器件,查一下该io的工作条件,只要io 收到一个跳变的电压便认为信号已经给过去了,现在关键是看看83脚的电压是不是低电平,如果83脚已经是低电平,那就是IO的83脚与电源的14脚断线,直接拉线到电源14脚就可以了

网友:
   最好先排除CPU供电管短路的故障再查不开机的故障!

网友:
按照官方的资料过一遍就基本OK

网友:
先查IO得供电是否正常,再查当短接开关的时候,IO上与开关连接的脚位是否也会高低电平跳变,然后再看是不是有发送到南桥的电压跳变,然后南桥是不是反馈一个电压回来,再让IO发出持续电平拉低14脚。
当然,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有独立开机功能,是不是与MS-7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