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和进系统会屏会闪白一下

楼主(2011-10-30):
华硕X81S  开机会屏白下,然后正常显示, 重启下会白屏,然后正常,进桌面时,白下,进系统正常。屏是好的,我用通用高压板改了下,除重启不白屏了,其他情况一样,这会是主板BIOS问题吗,换的主板和屏。

网友:
有没有高手会啊

网友:
    估计是屏线接口问题。。

网友:
不是原来的高压板了

网友A:
不是原装高压板,有些机子会有这种那个现象

网友B:
是不是屏线有问题了,我前天修了一台显示器也是这个情况,我后来换了一条屏线,他OK了,也可能是楼上说的虚汗!自己换换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原装高压板,有些机子会有这种那个现象

用原装高压板就也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虚汗???

   不是,,,  是不是没插好。   我修显示器就遇到过, 或者里面的针弯了、

网友D:
是改的高压条不同步造成的。可以用通用高压条的开启信号电压飞到屏的供电上面。

网友E:
高压条开启没有改好,开启不同步,导致开机白下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改的高压条不同步造成的。可以用通用高压条的开启信号电压飞到屏的供电上面。

我就是的,接在屏供电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压条开启没有改好,开启不同步,导致开机白下屏

原装的也这样,我改的在屏供电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屏线有问题了,我前天修了一台显示器也是这个情况,我后来换了一条屏线,他OK了,也可能是楼上说的虚 ...

没有屏线换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的,接在屏供电上

上修修到一个华硕F8S 就是开启没有同步 和你说的一样 我改在屏供电上 也可以啊

网友:
感觉屏线的那根开启要断开吧。然后直接飞个开启以屏上,这样子作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那你给屏线下面加点东西,给它垫起来,不行我也没办法了

网友:
平供电  和 高压供电是 不同步的....

改到 原来的 高压板 开启 不行么||

以前修到过一个V2000   显卡问题导致 高压开启 出现问题  后直接改到平供电

网友:
这个 不同步  是分机器的 有的机器 只差几毫秒    差得少的就感觉不出来....

网友:
呵呵  想省事 就是要付出代价的....要么 就老老实实 修好  高压开启

网友:
可以改。碰到不好改的用这个是比较好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