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问题请教各位是那里出了问题.

楼主(2011-10-30):
自己的板板.前几天都还是好的.今天拿出来用居然出问题了.好了废话不多说直接进入正题.具体现象.不跑马.复位灯不亮.图片中画了红线的部分没有电压.画绿线的有电压.各个晶振都好的.到底是那里有问题啊 .

网友(点评):
供电,时钟,复位,总线, 。。。。。。。。。。。。。。。。。

网友:
那你要查12V供电哦,看看那个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看LZ的情况貌似 VID电路出问题啦仔细查查吧 VID EN有的话就换电源管理吧

网友:
12V没有短路哦.难道是电源管理芯片出问题了吗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看吧

网友:
同意,换一个电源管理IC看下,如果是有主电源IC和小电源IC的,就一起换了吧

网友:
根据你所说的,看了一下cpu座,是AMD可能是主供电没有出来,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要先换一个电源管理芯片看看,

网友:
刚刚发出去的是一种解决方案,另外先要测一下内存供电,桥供电,vtt1.2V供电,如果这些电压都出来的话那就是CPU VCORE出问题了

网友:
按照没有VCOER的思路维修..VCORE正常,复位估计就正常了......

网友:
刚刚发出去的是一种解决方案,另外先要测一下内存供电,桥供电,vtt1.2V供电,如果这些电压都出来的话那就是CPU VCORE

网友:
查電源IC的工作條件是否滿足.

网友:
检查电源管理芯片 以及电源管理芯片的开启 信号

网友:
按上电时序修

网友:
红圈里是上管,难道楼主的上管S极也有电压,下管的D极没电压吗??????
查下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 开启 VID。
AMD的是内存----桥供电-----CPU供电-----总线供电

查下CPU供电前面的电压是不是正常,然后再查PWM的工作条件,终点查下EN

网友:
一看楼主是754的主板,如果是单桥的,查查桥供电和桥,还有CPU座子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先看给场效应管供电的电感电压是对的不,,如果是对的你就把没电压那几个管子换了,还不行的话就只有换电源管理芯片了。。。。

网友:
我感觉也是电源管理芯片!只是感觉,毕竟那板没在我手里

网友:
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
直接把那个6566换了就好了,

网友:
没有U供电吗,你测IC的工作条件,

网友:
好的
谢谢你们了灰常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