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310做显卡以后!

楼主(2011-10-30):
开机上电正常!就是不亮电流 反应 已经过内存了。显卡测试没短路!

网友:
把显卡取下来重新植球试一下。

网友:
这种先刷刷内存 显卡处洗干净  不行就重值 嘛

网友:
重植株或者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原故障是什么?还有三星板子薄啊,做BGA容易变形~~~~

网友:
三星的板太薄了,做BGA的时候小心一点

网友:
先加焊一下显存

网友:
先加焊一下显存不行的话在重植珠显卡吧就那些问题

网友:
好像三星的有些板子 ,一上bga就不亮了    板材特别次

网友:
三星的板子不好搞,变形严重

网友:
三星Q310正常使用 不打大型游戏  不会坏  估计是哪个电容漏电了 我有块板子  开机进系统要20分钟才行

网友:
清一下灰就不亮了,仔细看看是不是你哪儿弄到了,先不急着做桥吧,三星板薄,做BGA容易修死的!

网友:
不好意思,回错了。三星板难修啊!我遇到几台三星都没有修好,做BGA就变形!千万要小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