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8N5x,开关针有4.9V电压,求助下一步的维修过程?谢谢

楼主(2011-10-30):
华硕 A8N5x,顾客拿过来的时候还可以跑马,宕内存,整整竟然不触发了,风扇叶不转,开关针有4.9V电压,主板电池开始电压只有2.8V,换掉了,IO是ITE  IT8712F-A ,也更换掉了,开关针到IO的电路是通的(用蜂鸣档测的),PCI A14脚 电压3.42V电压有的,点开关键,PCI A15脚也没有电压跳变,求助下一步的维修过程?谢谢

网友:
有专用芯片吗?AS016?有AS016的话就要查它了

网友:
3.3VSB都没有,那先量电源的5VSB是否OK?  1117是否正常

网友:
PCI A14脚无电压?无待机电压,当然不会触发了,顺着紫线一路过来查吧,这种现象原因最好找。另外,你那个A15脚没有电压跳变是什么意思?是PCI的A15脚吗?那是PCI复位电压测试点,只有正常触发且南桥发出复位信号会才有电压的。

网友:
PCI A14脚待机电压3.42V有的哎

网友:
查一下南桥的晶振有没有起波,32.768
查一下io的工作条件,看看工作条件有没有满足,如果满足了那就换io,不满足就查外围电路
再不行就要考虑到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