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m120c 电流0.14掉电

楼主(2011-10-30):
救命呀!各位大侠救命呀!

神舟天运老本本!机器拿到手时开机电流到0.8A——1.10A左右跳变最后停留在0.80A,怀疑内存,北桥的问题!重新插拔内存问题依旧,之后加焊北桥出现开机电流到0.14A后不动了,最后掉到待机0.05.供电3 5v都出来了!内存供电2.5v也出来了,测量北桥上的电容全部为0,怀疑北桥坏了!重新换了一个北桥故障还是一样没有改变电流0.14——0.12左右!谁来帮我出出主意呀!谢谢各位了

网友:
0.14A连CPU都没过  不上桥的情况下开机跑多少呢

网友:
先查CPU供电 ,看看CPU供电正常吗

网友A:
后级的3 5 V的转换电压出来了没有,或者CPU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级的3 5 V的转换电压出来了没有,或者CPU电压没有出来

都出来了

网友:
是不是把北桥加短路了啊!!!~

网友:
是不是少项电压。。。。NB重再回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