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威刚ddr2 1G 667

楼主(2011-10-30):
本人菜鸟,对内存认识很低,
故障现在是这样,单独点,内存不过,跑01或者02,但是,如果再插一根好的内存,可以点亮,在BIOS里能看到容量正确,但进系统就蓝屏
求高手有没有此内存正反两面的图片,自己怀疑内存上是不是被吹走了某个小电容或者电阻,上一家维修此台电脑的时候,用风枪加焊的北桥,吹走了北桥上的一个电容,并且报废掉北桥,吹变形CPU支架,内存有一面好像也遭受了风枪的洗礼。
谢谢。

网友:
要是被吹了,你自己看还是看得出的。

网友:
找个一样的对比下就行了!

网友:
回复以上,内存上有很多焊点都是空的,你知道哪个是应该有的,哪个是应该没有的,北桥上的小电容 是因为焊盘绝对是要有,不会留空
第二点,就是没有一样的内存,才来求助图片的,如果有的话,我还发帖子干嘛?

网友:
LZ可以找到一样的对比一下     或者去网上搜同型号的对比一下

网友:
这还不简单,既然能带的起来你用RST测一下不就行了,找到坏位先用洗板水擦一下,没准就好了。

网友:
是的。。。。用什么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