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3000换板后报104错

楼主(2011-10-30):
DV3000换板后开机报104错,进不了系统,拆掉无线网卡ok

网友:
没碰到到过这样的问题只有联系F31换了新板子装光驱不开机的

网友:
网卡不兼容也会

网友:
HP 很多机器挑无线网卡,买板的时候一起买了

网友:
没遇到过 等 解决

网友:
可能是你代换的板不是相同型号的

网友:
bios恢复下!不行那就是不兼容了!

网友:
HP 很多机器挑无线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