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w1907s花屏

楼主(2011-10-30):
刚刚点满屏花一点图像看不到。现在能看到点了
这是点不到2分钟就正常但是边上缺一条。
在之前也是花屏但是打开重新插了下屏线就好了。那家不到5天就着样了应该屏但是不知道那个件坏了。能不能修。补充下。是假惠普。求高人指点

网友:
我估计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你先用一套待用板上去看下

网友:
不是驱动板的是是屏 的事情。啊 我都代替啦

网友:
如果屏,插一下就好了。我建议你换个屏接口试试。但我感觉你的像屏坏的可能大。最好换个通用板点机测试几天。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是屏模块出总题了

网友:
应该是屏的软排线虚了吧

网友:
换屏试试看 应该是屏

网友:
屏的接口 或者屏上电路 屏上TAB有问题.

网友:
换根新屏线看看,不行的话就是屏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
恩我知道是屏的问题我想知道能不能修,要怎么去修。换主控擦屏线等问题不要发表了。我都试过啦。

网友:
我建议还是先换个驱动板试试吧,不行的话再考虑到是屏坏

网友:
屏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
像这种处理方法是:先重插或清洗屏线,还是原故障,就换驱动板,备用一个免刷的驱动板,还是原故障就是屏咯!!那就没得修了,除非你会修屏!

网友:
这是屏坏了,无修。

网友:
我怎么发现大家都只会修板子啊。怎么没有会修屏的板子啊。处了屏上的主芯片坏还有什么,我感觉屏上也没什么啊也挺好维修的除了屏线压不了别的不都是电路吗 。我不会怎么没有大师傅会的啊。

网友:
这是屏的问题,,修不了了,,

网友:
屏线插一下看看          有可能是屏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