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寸屏故障,求助

楼主(2011-10-30):
接一台联想LXM-ML19BH,白屏,拆开屏供电正常,插拨屏线后正常,第二天又白屏,查屏供电正常,屏12V只有5V,负压无,2.2V正常,在测一个标号为AT1380AP8脚集成块第3脚时听见丝丝声,同时灯管灭,放开后就一切正常了,其他电压也有了,不知什么原因,为啥灯管会灭

网友:
高压保护啊

网友:
丝丝 响 应该是灯管那边有问题传出来的声音吧..

网友:
我查的是屏电路,跟高压有什么关系

网友:
供电不稳了,带不动负载

网友:
电源问题   前两天我刚修到过  和你的问题一模一样

网友:
首先确定下电压正不正常,然后再看看VGA的红绿蓝信号正不正常, 个人感觉是驱动板故障!

网友:
肯定是屏上的问题,丝丝声是表笔接触引脚引起振荡频率变化,只要听见这声音,屏现实就恢复正常

网友(点评):
说得很对!屏升压电路自振荡频率很高的,一般都在500KHZ以上,表笔带电测量肯定要干扰频率。

网友:
先用代高压条试试看会不会黑,会黑有声音,灯管有问题,不黑高压块有问题

网友:
  你可以先把  白屏解决了   在说亮下黑屏的  问题      听你说的   我老是弄不明白  到底是  亮下黑屏  还是 白屏

网友:
如果是白屏你可以 看下屏线脏不脏     按你说的 又屏供电了     应该就是   屏线脏了   如果是亮下黑屏  你可以看下灯管有木有问题

网友:
如果应是屏接口氧化,我遇到两个。

网友:
修好了没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