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R56开机进桌面掉电

楼主(2011-10-30):
昨天接到客户送修一台BENQ R56 花屏 加焊不行,于是就取下芯片重新植球,做上芯片后裸板点能亮 心里高兴的了 装好试机,悲剧发生了进电脑桌面30秒左右掉电 不管是安全模式还是进blos多一样。。。。换过硬盘和内存和CPU还是一样,心里想问问那个朋友遇到这款机器的这个情况。待解决,。。。。。。。。。。。。。。。。。

网友:
没加好吧。毕竟你加了之后都显示正常了。一般不会这么多问题的

网友:
重装系统呢?装的过程都正常吗?只是进桌面掉电吗?应该是显卡坏了,加载驱动以后就出问题

网友:
可能是没焊好吧 在干一次试试

网友:
把显卡  取下来重新值下  因该是显卡没有做好、

网友:
看主板有没掉件 没有就换个显卡吧

网友:
你用裸板测看看还掉不掉,

网友:
温度是否过高  温控

网友:
请检查是否有主板上的胶没有复原的,感觉应不是什么大问题,有可能是装机时出了问题。

网友:
不装硬盘也是这样的问题 1分钟左右掉电 可以确定不是温度那块问题 显卡多植球2次了 还是同样问题  谢谢朋友们帮忙

网友:
大哥别看做显卡好了。会不会是散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