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出现问题,低格无效,量产后容量为8M

楼主(2011-10-30):
低格无效,量产后容量为8M

格式化后显示坏块太多,无法修复

网友:
量产的时候 可以调大小的

网友:
我是umptool  这个软件来搞的 8M是没有量产之前就有的,而且无法进入U盘 显示U盘未格式化
之后我高级格式化 说 写到配置表闪存时出现错误

网友:
这个我也弄了,没弄好,好像里边的板有问题哦

网友A:
用U盘芯片相对应的量产软件格式化.

网友:
板有问题?能具体描述下是什么地方么,我自己的U盘,上次给别人玩,就给我报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U盘芯片相对应的量产软件格式化.

主控芯片对上了的,还是无法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控芯片对上了的,还是无法搞定······

再看看使用软件的设置,把设置弄清,多试试.我再修理这样的U盘时,就量摸索着做的.

网友:
可能是修不了,内部坏,还不如换个新的,现在这么便宜

网友:
找到对应的量产工具,用再生功能可以弄好的,网上找教程,碰到几个都弄好了(都是迷你U盘)

网友: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