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400的问题

楼主(2011-10-30):
装系统到了安装WINDOWS就死机或者安装上去了 看电影会卡机或者死机  解决方法是在BIOS POWER
里面INTEL(R) C-STATE TECH  ENABLED   改为DISABLED就行

网友:
哦  这样啊  昨天三星R428装XP老是蓝屏重启  怎么改模式都没有用  最后装得WIN7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没遇到过呢 学习

网友:
可能是你的硬盘模式没有改好,一个是AHCI 还有一个是EMN之类的英文,蓝屏就换一个试试看,注意,改过要把系统再刻一遍试试

网友:
他这个不是蓝屏额,难道你改的是供电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