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N5399的整流二极管

楼主(2011-10-30):
一台长城17纯屏 电源部分的整流二极管击穿了  型号是:1N5933的   用什么型号的代换呢   用1N4007 可以吗?

网友:
1N4007 的电流参数太小了,,

网友:
电脑电源上有这个管,4007也可以,不过电流小了,可能不稳定!

网友:
看看是高压部分的还是变压器后面的药师高压的用可以,要是变压器后面的要用高频管了。否则要烧掉的。

网友:
1N5399本来就是低频管。

用1N4007可以用。 不过最好换4个。

网友:
用了一个RL205解决了  谢谢了

网友(点评):
RL205代换是正确的。4007的电流太小了

网友:
电源整流部分的二极管都可以代换的吧    很常见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