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二极管

楼主(2011-10-30):
电源部分的整流二极管击穿了  型号是:1N5933的   用什么型号的代换呢   用1N4007 可以吗?

网友:
可以的,只要是好的能装得下都行的

网友:
1N5933是稳压22V/3W的稳压二极管,1N4007肯定不能替代。

网友:
他是用在电源部分整流用的  现在用RL205已经解决

网友:
支持    顶

新安江 -2 先扣分,还灌水直接删除!!

网友:
稍微小了点点不过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的

网友:
整流管我从来不看型号的,另外的板子上拆下直接换的